讨论一下题目啦

楼主:
大家应该都拿到题目啦,赶紧出来讨论一下

网友:
看来以后飞行器要取代小车了,倒立摆的题目11年有过

网友:
手写板的题目貌似是相对简单的。可以用赛普拉斯的电容触摸板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普拉斯的电容触摸板方案?这个哪里有资料?求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在刚才看到一个群里发的连接,手写板的题目在淘宝上有卖,这也太假了吧,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拉斯的电容触摸板方案?这个哪里有资料?求指点~~
百度搜赛普拉斯  Capsense  试试

网友:
加手绘板讨论群:314229843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链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不到是哪个群里的了,到淘宝搜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