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红外光通信装置

楼主:
大家有做这个题目的吗?

网友:
这个红外发光接收模块 该选什么啊?

网友:
这个题不是很难,两对收发,一对传输语音,频率最好455K,一对传输数字,直接用38K就行了。2米很容易实现的。软件难度也不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需要两对呢?传输语音不是得调制成数字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红外发射用什么芯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能用芯片。。。。

网友:
有什么管子,求管子

网友:
编码解码用什么芯片

网友:
怎么把语音传到红外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能用通信模块n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仔细看题,发挥部分

网友:
能做出基础的就不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需要控制码?

网友:
我学长08年毕业设计就是做这个。。。。

网友:
发射端自己搭电路?

网友:
大神们,谁有原理图,贴一份上来啊啊

网友A(2013-09-04):
回复 网友C:
数字用三极管,编码解码单片机搞定,语音调频调幅自己选,调幅用455K,调频用10.7M。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能发一份你学长的毕设论文吗

网友A:
再多说一句,这个题的中继完全没难度,连单片机都不需要,几个三极管就搞定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A:
语音和温度都可以用数字吗

网友H:
他要测量没有语音输入信号的时候,输出信号不能超过0.1v,是不是意味着语音信号不能用数字信号传,必须要直接用红外传模拟信号啊?多谢各位。

网友I:
回复 楼主:
这题是不是有点太难了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G:
如果你觉得你有那个能力你可以直接都用数字。其实同时传输语音和数字一对也能实现,就看有没有那个实力

网友G: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大神,求指导

网友J:
那变容二极管也是用在这题的?

网友K:
2013国赛F题
语音怎么调成数字信号

网友H:
回复 网友A:
全都用数字的话,基要求里面第三条,第二部分应该怎么测量啊?用数字做,没有输入,输出肯定为0啊。

网友A:
这个题的难度真心一般,很多队明天就能出结果,关键是比拼语音部分的指标。要做好还是比较难的。

网友:
需要什么芯片

网友J:
回复 网友K:
ad转换

网友:
回复 网友F:
给我一份可以么 ?

网友L:
可以用单片机的串口接红外吗?

网友M:
回复 网友A:
请问学长qq号码,新人不会啊

网友:
来吧 大家合作下 教教我论文被

网友:
回复 网友N:
是的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