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宽带放大器一些心得

楼主:
果然没猜错是宽带放大器。倒是罗嗦一句,给的变容二极管是做什么用的? 要输出1V有效值,可以用《高频电路设计与制作》中2SC1970输出那种电路,到100M问题不大,要注意磁环变压器到底起什么作用。前极可用低噪声双栅场效应管做(例如BF998),管子负载可以用300欧电阻(朋友实验过可行,也可以用变压器做阻抗变换提高效率)。由于电路有增益调节要求,另外电路自身增益曲线不会平坦(特别是在频率高段衰减会比较厉害),所以可以在输出端取样,做一路ALC电路(可参考11年的放大器AGC电路),控制场效应管其中一个栅极电压改变增益。由于输出幅度已经很大,可以用按揭论HSMS282X系列微波检波二极管做ALC采样,当然1N60 1SS86一类都没问题,但频率平坦度可能会有影响。如果想加大输出电压幅度(也就是功率),需要在输出做阻抗变换,要用宽带变压器。可搜索飞利浦的宽带放大器应用手册以供参考。 以上是以前做+10DBM输出宽带放大器的经验,仅供参考。祝大家好运!

网友:
回复 楼主:

0到100m,输入失调电压小于1mv有这样的放大器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极可用低噪声双栅场效应管做(例如BF998)做前级放大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分享!学习咯!

网友:
其实这题有个难点是频率相应的低端要到300KHZ,这里增益控制有点困难,请大家集思广益。

网友:
采用9阶的椭圆滤波 设计

网友:
放大器用哪个芯片好

AD8367,AD8368,VCA824。该用哪个

网友:
楼主帮忙啊

楼主帮忙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哪个芯片好

网友:
有没有好想法,没思路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表示你很坑,2SC1970....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8368那要级联三级啊??

网友:
请问是市川裕一的那本《高频电路设计与制作》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2SC1970现在很难买到正品,除非用拆机,其实可以用RD06HVF1代替,功率提升到6W,但输入阻抗匹配和MOS管偏置要做调整,具体请参考数据手册

网友:
回复 楼主:

题上fl小于等于300KHz的话···是不是这个就不算是个硬性指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