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ad603更适合做D题(射频放大器)的IC是什么??

楼主:
打算做这题了。有什么推荐码

网友A:
VCA820 VCA822

网友:
回复 网友B:

AD8367波形调不出啊。。求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具体点,怎么调不出来,电路设计思路是什么?

网友:
AD8367 + AD8369成功完成

网友:
这片子1db压缩点有点低吧

网友:
8367另外AD公司还有需要收费的程控芯片。500M以上的。很给力,自己可以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A820 VCA822

你用的软件里直接有这两个元器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A820 VCA822

820和822带宽不够吧,至少要200M

网友:
opa847 是放大电路 满足要求   vca822是程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