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照明线路探测仪

楼主:
没有做简易照明线路探测仪的???

网友:
这个是干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职高专组的(K题),检测电缆位置,并能记录电缆位置的方格序列。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何探测呢?

网友:
怎么做阿阿

网友:
是要选择合适的电磁场感应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纠结呢,检测容易,记录不好弄。

网友:
回复 楼主:

检测不容易 ,显示简单

网友:
怎么弄啊、、、

网友:
传感器选A3144E行不行?

传感器选A3144E行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什么检测电线啊啊啊啊

网友:
我也在纠结用什么能检测到这么小的交流电产生的磁场

网友:
回复 楼主:

话说这么牛的东西你是拿什么传感器的做出来的 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使用干簧管试试

网友:
现在关键是找到合适的传感器,你们打算用什么传感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测不了那么微弱的电磁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霍尔行不行?

网友:
显示容易,如何检测难题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什么传感器检测电路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试试飞思卡尔。

网友:
还有这个东西

标志一下

看看答案

谁知道有没有实际的产品?

网友:
现在那么怎么检测电线的存在啊  用什么方法 我试过  如果不隔着五合板可以测出来  但是一加就不行

网友:
留下坐标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试的什么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问,你用什么方法测得呢?

网友:
霍尼韦尔磁阻传感器HMC1021Z和霍尔传感器A3144E的中文资料。有没有呀。

网友:
请教用什么来检测的~~

网友:
怎么检测?都两天了,一点思路都没有,求大神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F:

单单五合板就能测出信号,见鬼了

网友:
以测出信号 11W节能灯 和60w白炽灯都能准确的检测出电线 隔着五合板也能测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请问用什么检测到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H:

怎么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场效应管 可以试试 但是太灵敏

网友:
回复 网友G:

同问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检测啊!!!

网友J:
场效应管的特性适合检测通电导线的交变电场,电感适合检测交变磁场,现在的问题是当五夹板按照国标防火添加了某些特殊材料之后,接近导体,盖住导线后,整个面成了等电势,屏蔽了电场,只有脉冲电流的磁场可以穿透,难度就在这................

网友:
用运放检查并用低通滤波器检出灯泡,用高能滤波器分出节能灯

网友:
回复 网友K:

用什么做去探测信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场效应管的特性适合检测通电导线的交变电场,电感适合检测交变磁场,现在的问题是当五夹板按照国标防火添加了某些特殊材料之后,接近导体,盖住导线后,整个面成了等电势,屏蔽了电场,只有脉冲电流的磁场可以穿透, ...
这个理论分析很强大。难怪一直都无法隔着板子用场管区分出电线在哪里。但是用电感获取磁场信号后放大是可以检出11W节能灯。

网友L:
工具室保管那有一台博世产的检测导线的小设备。早就想拆了一探究竟。

网友:
引用 网友L:
工具室保管那有一台博世产的检测导线的小设备。早就想拆了一探究竟。
手里也有一台博士PDO 06电路测试仪,但是不好拆开,从使用上看,应该是在前端有个大线圈。但是我在使用的时候发现误报率也是挺高的,特别是隔着五合板或是密度板,基本上跟前面那位高人分析的结论一致,板子可能成了一个等势体或是极化了,导致电场重新分布,无法区分。

网友:
回复 网友M:

采用探测铜矿的方法试试

网友:
已现场检测出11w节能灯,我是用音频检测电线,然后一个放大电路在一个555加D触发器的滤波电路

网友:
我也做的这道题,测得出来但是不够灵敏,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