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宽带放大器制作的建议

楼主:
第一,三极管做放大电路,一般要求截止频率是你工作的频率的10倍以上为妥 第二,可以使用2SC3355,BF998之类三极管和场效应管,但是最多只能做前级,因为需考虑失真问题,不加反馈的大信号电路,失真都比较大 第三,更推荐集成芯片,但是要使用高带宽、低噪声(很重要)的运放,一般是电流反馈型运放 AD8011,OPA690,OPA695都可以, 第四,注意布局,和电源去耦 [ 本帖最后由 longhaozheng 于 2013-9-4 13:33 编辑 ]

网友:
二级放大电路发热是怎么回事呢?大神指导啊

网友:
程控放大芯片可以使用VCA82X系列

网友:
使用芯片 简单 稳定可靠

网友:
其实就是09年题目的 高频版本,带宽更加高了,另外输出幅度的要求低了(原来那幅度估计谁都做不出来),选择合适的芯片就可以,一个低噪,第二高带宽,后级的压摆率要高,输出电流不能太小

网友:
滤波方面咋么处理?

网友:
除了vca820还可以选择什么芯片啊

ad603不可以么

网友:
可以可以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AD8001和AD8009也可以。

网友:
求助,“放大器 BW-3dB 的下限频率 fL ≤0.3MHz,上限频率 fH≥20MHz,并要
求在 1MHz~15MHz 频带内增益起伏≤1dB”讲的是放大器的频率吧, fL ≤0.3MHz那我选fl=0, fH≥20MHz那我选fH为无穷大,这样的话,就不是讲带通滤波器了,所以不用滤波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神,请问一下300k到20m的带通应该用什么芯片,怎样设计,没有什么头绪,从来没设计过通频带这么大的带通,而且高频布线压力很大,非常感谢

网友:
如何实现0-60db的可调衰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呀,滤波不好做呀

网友:
可以用opa690做前级,vca810或820做程控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需要做滤波啊,你看清题目,带宽比要求的大野可以,一个是小于等于,一个大于等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基本部分可以,发挥部分不行,你看看题目80M起伏小于1DB,带宽大于100M,AD603带宽根本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清楚题目,不需要做滤波

网友:
回复 网友D:

程控放大,VCA820系列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需要做滤波

网友:
回复 网友F:

VCA810 只能做基本部分

网友:
请教一个合适的方案,感觉现在的用三级放大的方案有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