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心会员对2013年国赛题目的分析

楼主:
因为该热心会员白天不方便上网,所有信息都是他手机打出来的,我代为转发,仅供备赛学生参考:

A题目
ac-dc我不大了解,基本的思路是。
电源输入
功率因数检测
功率因数较正(带Passby功能)
AC-DC变换器
Ac-DC不是非常懂,基本功能可能比较容易,发挥部分效率大约95还说有难度的。

C题目

要准备角度传感器,建议是那种传统的,转轴式的,不建议使用重力传感器那种。找老师要个成熟的控制算法,其他的估计就是调参数了。这个题目有风险,不确定东西比较多。运气成份在里面。

E题目

如果准备信号类的同学应该不难。 建议是控制器加DDS芯片,题目说不让使用商业DDS,不过简单的方法是,如果有DDS模块直接用原理图抄一个(比较无耻)然后把你DDS模块的器件吹下来。焊到你抄的板子上。 都是些基本的要求,难度就在DDS模块上,当然题目还是要求你自己设计,如果设计不出来,直接抄模块,也是个办法。

F题目,简单的口是调制解调,我记得我们当时有红外头需要吧语音调制到38K吧,好像是这个值。语音采样速率不要太高,8k应该可以,然后调制到38k载波发送,另外解调。发挥部分,传数字信号记得带个校验,简单的就可以。如果严整错误记得重传。 发送管最好是可拆,快拆快安装的,发射功率最好可调节。一来便于题目要求,确实是标准的管子,二来,如果状态不好,提升发射功率,万一把管子烧了,立即更换。毕竟2米还是稍微有挑战的。2米这个距离必须是调制光了。

G题目:就考验AD转换了,理论上来说8位精读的AD就够了,到时鉴于学生时代,大家做的东西都不精确,12位的AD应该可以。检测可以做到题目要求。
简单的方法是时分4脚分别加电,得到距离四脚的距离,然后计算。  如果觉得确实没难度,可以考虑4角加交流,然后去做信号处理。精读高,反应快。
剩下的就都是软件的事了。 此外,g题目要提供开机以后手动较正。

网友:
老师,E题的RLC网络就那样直接三个元件串联?可是我指标上不去啊。。有载最大电压增益太低了只有-33db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也说一下专科组的题目吧!

网友:
请问 F题的接收管用什么型号呢 我发现 接收管收到的信号很小,距离很短

网友:
老师详解G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