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 频率计请教

楼主:
#include
#include "stdio.h"
/*
* 全局变量的定义和宏定义
*/
unsigned int  start,end;
unsigned long int F = 0;
unsigned char TA_overflow;
unsigned int TA_i = 0;
unsigned int port_i;
unsigned char tab[]={"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a[8];
unsigned char int_to_string[10];
unsigned char int_array[1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S_0   P2OUT &= ~BIT0  //片选为低电平
#define  CS_1   P2OUT |= BIT0        //片选为高电平
#define  SID_0  P2OUT &= ~BIT1        //串行数据输入为0
#define  SID_1  P2OUT |= BIT1        //串行数据输入为1
#define  SCLK_0 P2OUT &= ~BIT2        //时钟线拉低
#define  SCLK_1 P2OUT |= BIT2        //时钟线拉高
#define  PSB_0  P2OUT &= ~BIT3        //出行输入
#define  LCD_DIR_OUT P2DIR |= BIT0 + BIT1 + BIT2 + BIT3                //4个端口设置为输出
/********************************************************************
* 名称 : SendByte
* 功能 : 发送数据
* 输入 : Dbyte
* 输出 :
***********************************************************************/
void SendByte(uchar Dbyte)
{
        uchar i;
        LCD_DIR_OUT;
        for(i = 0;i < 8;i++)
        {
                if((Dbyte << i) & 0x80)
                {
                        SID_1;
                }
                else
                {
                        SID_0;
                }
                SCLK_0;
                _delay_cycles(2);
                SCLK_1;
        }
}
/********************************************************************
* 名称 : Write_Instruction
* 功能 : LCD写指令
* 输入 : data
* 输出 :
***********************************************************************/
void Write_Instruction(uchar data)
{
        LCD_DIR_OUT;
        CS_1;
        SendByte(0xf8);
        SendByte(data & 0xf0);
        SendByte((data << 4) & 0xf0);
        _delay_cycles(20);
}
/********************************************************************
* 名称 : Write_Data
* 功能 :LCD写入数据
* 输入 : data
* 输出 :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
{
        LCD_DIR_OUT;
        CS_1;
        SendByte(0xfa);
        SendByte(data & 0xf0);
        SendByte((data << 4) & 0xf0);
        _delay_cycles(20);
}
/********************************************************************
* 名称 : LCD12864_Delay()
* 功能 : 初始化LCD12864
* 输入 :
* 输出 :
***********************************************************************/
void LCD_Init()
{
        LCD_DIR_OUT;   //设置输入方向为输出
        PSB_0;                //LCD为串行输入方式
        Write_Instruction(0x30);        //基本指令集
        _delay_cycles(10000);
        Write_Instruction(0x02);        //地址归位
        _delay_cycles(10000);
        Write_Instruction(0x0c);        //整体显示打开,游标关闭
        _delay_cycles(10000);
        Write_Instruction(0x01);        //清除显示
        _delay_cycles(10000);
        Write_Instruction(0x06);         //游标右移
        _delay_cycles(10000);
        Write_Instruction(0x80);        //设定显示的起始地址
        _delay_cycles(10000);
}
/********************************************************************
* 名称 : Write_Pos
* 功能 : 确定输入数据的位置
* 输入 : x,y
* 输出 :
***********************************************************************/
void Write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x == 1)         //第一行显示
            x = 0x80;
    else if(x == 2)           //第二行显示
            x = 0x90;
    else if(x == 3)    //第三行显示
            x = 0x88;
    else if(x == 4)    //第四行显示
            x = 0x98;
    pos = x + y-1;
    Write_Instruction(pos);//显示地址
}
/********************************************************************
* 名称 : Write_Word_To_12864
* 功能 : 在坐标x,y处写入数据
* 输入 : x,y,*word
* 输出 :
***********************************************************************/
void Write_Word_To_12864(uchar x,uchar y,uchar *word)
{
        uchar i;
        LCD_Init();
        Write_Pos(x,y);
        for(i = 0;*(word+i)!='\0';i++)
        {
                Write_Data(word);
        }
}
void ShowInit()
{
        Write_Word_To_12864(1,1,"频率计:");
        _delay_cycles(50000);
        Write_Pos(2,7);
        Write_Data('H');
        Write_Data('z');
        _delay_cycles(10000);
}
void ShowF()
{
        Write_Pos(2,4);
        if(F >= 100000)
        {
                Write_Data(tab[F/100000]);
                Write_Data(tab[F%100000/10000]);
                Write_Data(tab[F%10000/1000]);
                Write_Data(tab[F%1000/100]);
                Write_Data(tab[F%100/10]);
                Write_Data(tab[F%10]);
                _delay_cycles(1000);
        }
        else if(F >= 10000)
        {
                Write_Data(tab[F/10000]);
                Write_Data(tab[F%10000/1000]);
                Write_Data(tab[F%1000/100]);
                Write_Data(tab[F%100/10]);
                Write_Data(tab[F%10]);
                _delay_cycles(1000);
        }
        else if(F >= 1000)
        {
                Write_Data(tab[F/1000]);
                Write_Data(tab[F%1000/100]);
                Write_Data(tab[F%100/10]);
                Write_Data(tab[F%10]);
                _delay_cycles(1000);
        }
        else if(F >= 100)
        {
                Write_Data(tab[F/100]);
                Write_Data(tab[F%100/10]);
                Write_Data(tab[F%10]);
                _delay_cycles(1000);
        }
        else if(F >= 10)
        {
                Write_Data(tab[F/10]);
                Write_Data(tab[F%10]);
                _delay_cycles(1000);
        }
        else
        {
                Write_Data(tab[F]);
                _delay_cycles(1000);
        }
}
/********************************************************************
* 名称 : Init_uart0
* 功能 : 初始化串口
* 输入 :
* 输出 :
***********************************************************************/
void Init_uart0()
{
   UCA0CTL1|=UCSWRST;   //UCA0软件复位
   //UCA0CTL0&=~UC7BIT;//字符长度为8
   UCA0CTL1|=UCSSEL_2;//选择系统时钟:SMCLK
   UCA0BR0=0x6D;  //波特率为9600
   UCA0BR1=0;
   UCA0MCTL=0;//UCA0MCTL=UCBRS0;
   IE2=UCA0RXIE+UCA0TXIE;//开接收使能
   UCA0CTL1&=~UCSWRST;
   P1SEL|=BIT1+BIT2; //P1.1 P1.2设为第二功能
   P1SEL2|=BIT1+BIT2;
}
/********************************************************************
* 名称 : Uart0Sends
* 功能 : 串口发送数据
* 输入 : *s
* 输出 :
***********************************************************************/
void Uart0SendsData(char *s)
{
   while(*s!='\0')
   {
     UCA0TXBUF=*s;
     while((IFG2&UCA0TXIFG)==0); //查询发送是否结束
     IFG2&=~UCA0TXIFG; //清除发送一标志位
     s++;
   }
}
/********************************************************************
* 名称 : Init_In
* 功能 :初始化外部终端
* 输入 :
* 输出 :
***********************************************************************/
void Init_In()
{
        P1DIR |= BIT6;
        P1DIR &= ~BIT3;
        P1IES |= BIT3;
        P1IE |= BIT3;
        P1IFG &= ~BIT3;
        _EINT();
}
void Init_Timer()
{
          TA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CCR0 = 1;
          TACTL = TASSEL_1 + MC_1 + TAIE + TACLR;  //up mode
}
/********************************************************************
* 名称 : Int_To_String
* 功能 :将一个int型数据转换为String
* 输入 : now_f
* 输出 :
***********************************************************************/
void Int_To_String(unsigned long int now_f)
{
        int j = 0;
        for(j = 0; ;j++)
        {
                int_array[j] = now_f % 10 + 48 ;
                now_f = now_f / 10;
                if(now_f == 0) break;
        }
        int i = j ;
        for(i = j , j = 0; i >= 0; i--,j++)
        {
                int_to_string[j] = int_array;
        }
}
void _delay_cycles(unsigned int x){
    while(x--);
}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BIT7;                            // P1.0 output
          P1DIR |= BIT0;
         if (CALBC1_1MHZ ==0xFF || CALDCO_1MHZ == 0xFF)
          {
            while(1);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 do not load, trap CPU!!
          }
         //1Mhz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1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
        LCD_Init();
        Init_In();
        Init_Timer();
        Init_uart0();
        ShowInit();
        while(1)
        {
                ShowF();
        }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
{
        if(P1IFG & BIT3)
        {
                P1OUT ^= BIT6;
                port_i++;
                if(port_i>=100)
                {
                        port_i = 0;
                        F =(unsigned long int)((1000000*100.0)/((TA_overflow*65536)+TAR));
                        TA_overflow = 0;
                        TACTL |= TACLR;
                }
        }
        P1IFG &= ~BIT3;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OUT ^= BIT7;
        TA_i++;
        if(TA_i == 2000)
        {P1OUT ^= BIT0;
                TA_i = 0;
                Int_To_String(F);
                unsigned char *s = int_to_string;
                Uart0SendsData(s);
                Uart0SendsData("1000");
        }
}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
{
        switch(TA0IV)
        {
                case 2:break;
                case 4:break;
                case 10:TA_overflow++;break;
        }
}
/********************************************************************
* 名称 : usart0_rx
* 功能:串口中断入口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void)
{
  while((IFG2&UCA0RXIFG)==0);
  //a=RXBUF0;
  //i++;
  a[0]=UCA0RXBUF;
}不知道为什么按照电路图连接后lcd什么都没显示,是电路问题还是代码问题?求大神指教

网友:
我只用过149写过

网友:
电路图看不清,没看

不过自己先调试看看呀,什么断点啦,什么变量显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