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输出驱动波形毛刺很严重

楼主:
按照图1所示电路焊的电路,IGBT的供电电压未加,直接测得IR2110的高低端输出波形如图2所示。这个毛刺怎么能够消除啊?

网友:
主要是管子关断电流较大,IR2110驱动输出阻抗不够小,沿栅极灌入的位移电流会在驱动电压上叠加从而形成毛刺干扰,,
建议适当增大R1 R3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