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么一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
电源的输入电压为直流电压,请问该电路如何工作的。谢谢~

网友:
建议楼主看下开关电源反激变换光耦隔离方面的资料
这里有个文章供参考,,,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71969-1-1.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一种单端反激电路。
图中还有一些不可缺少的局部电路没有画出来,仅仅是原理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