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芯片的问题,望高手支招

楼主:
用430做了个东西 ,引脚用了UART和键盘以及显示屏,现在做电源电路,这个稳压芯片怎么选?用3V纽扣电池供电,具体电源电路怎么设计?谢谢高手了

网友:
430 的电源范围较宽的。直接用3V电池,不加电源处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单独直接供给MSP430是可以了!但具体还要考虑你整个系统需要的电源,你的外设有哪些,需要什么要求的电源。具体的你再自己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我还想问一下,显示屏在3.3v可以工作,zigbee在3.3v也可以工作,矩阵扫描按键的电压好像是5V,请问如何用3V电池实现供电?需要升压电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答,我还想问一下,显示屏在3.3v可以工作,zigbee在3.3v也可以工作,矩阵扫描按键的电压好像是5V,请问如何用3V电池实现供电?需要升压电路吗?如果不加电源处理那要是电压不稳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你得看你LCD显示器的手册,最低可以供多大的电压,如果可以供3V的那就可以!

网友:
键盘扫描用的是专用IC么?电池供电话,这个方案可不合适,都纽扣电池供电了,电源变换能省尽量省,否则会带来额外的转换损耗。3V电池供电,应设计成电池直供型。

网友:
回复 网友D:

键盘扫描是自己焊的电路,对电源这块没有了解,电池直供是什么意思?

网友:
如果没有使用专用的键盘扫描IC,那你凭什么要说该电路需使用5V?
电池直供就是直接用电池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自己的按键电路,如果不是使用了必须在高于3.3V供电下工作的IC,3V一般是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意思是如果没有外围要求的IC,就直接可以用3V纽扣电池直接供电?可以驱动起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能否3V供电去看器件手册,跟有没有外围电路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今天我用3v电池直接供电,显示屏要求电压是3.3v,结果屏幕背光不是很清楚,加了稳压芯片从6v稳压到3.3v,然后显示很亮,但是加了稳压芯片散热很大,功耗不小,请问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降压的话,用开关电源效率高,自然发热量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