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立摆算法之一------简单易行

楼主:
大家思考一下: 你用手指做支撑,让一根直根子立起来,保持稳定,你会怎么做? 把你操作的过程用程序表示出来,就是一种控制算法,明白了吗?!

网友:
好吧,再说细一点: 角度传感器相当于眼睛, 直流电动机或者步进电机相当于手臂, 当你观察到棍子偏移的话,你肯定会移动手臂,带动手指一起动作, 移动的方向应该是棍子偏移的方向,但速度肯定棍子偏移的快(脑子控制手臂),这样就校正了偏移, 这样的过程一直进行,只是要交给传感器、计算机、电动机! 明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
再说明白点: 倒立杆上安装一个同轴角度传感器,定位:直立的时候对应角度是0度的输出, 实时采集传感器角度信号就知道摆杆的位置, 根据摆杆位置控制电机转动方向与转动角度,直到检测到的角度是 0 (在 0 附近微调) 还不明白吗???

网友B:
光说不练啊。。。。。你把程序传上来我看看

网友C:
lz认为不用算法能立起来?

网友:
顺其自然

网友:
没有更具体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说不练啊。。。。。你把程序传上来我看看

程序应该自己编!如果我说到这里还不能有所启发的话,估计这次你们大赛难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认为不用算法能立起来?

用简单易行的算法就可以立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还不明白

网友E:
这个真不是说说就能编出来的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真不是说说就能编出来的啊啊啊啊

        IF  E = **
    THEN  U=  ***
E是角度差,可以划分成不同的范围(自己定义)
U是控制电机的输出量,根据E的大小正负确定,具体值调试出来。

程序还不会编吗?

关键是执行机构能准确动作,尽快测试出基本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大家都明白,主要摆杆倒立的时候 电机一步给多大值是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是你的角度传感器安装在摆杆的什么位置?用什么样的角度传感器?要知道角度传感器是带有导线的,摆杆一转不纠缠住了吗?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大家都明白,主要摆杆倒立的时候 电机一步给多大值是个问题

给多大值你可以做测试,通过实验求出结果!

你想通过计算直接得到结果吗?那只能是梦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是你的角度传感器安装在摆杆的什么位置?用什么样的角度传感器?要知道角度传感器是带有导线的,摆杆一转不纠缠住了吗?求解~

摆杆转,导线跟着转就是了,又不是连续转好多圈。

安装时传感器轴水平,摆杆转带动传感器转,得到角度值。

网友:
回复 网友H: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