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MSP430 LaunchPad 的L298N驱动程序! 各位拜托了

楼主(2013-09-04):
急求MSP430 LaunchPad 的L298N驱动程序! 各位拜托了
拜托了~
程序

网友A:
298N很好驱动的,自己写下就可以。只是简单的控制4个管脚输出高低电平。如果需要控制速度,再输出PWM就行

网友B(2013-12-19):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这四个管脚是可以随便在单片机上配置的吗?我改了程序发现有些管脚是可以的,有些却不行,是不是与TA0,TA1什么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