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题 vca810+opa690做基础部分能行吗

楼主:
D题 vca810+opa690做基础部分能行吗~~~

网友:
不一定 很多运放都是夸大了它的性能或者说我们没办法做到它的资料性能 尽可能选择性能好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调了一天都没调出来,不是带宽不够就是波形不行~~ 新的芯片还没来,等的急死了

网友:
表示可以调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伊泽瑞尔,看来是同道中人,呵呵 我们本来也是打算这么用OPA690加VCA810做的,可是我们老师说做不出来,然后就换题了,然后就悲剧了

网友:
LZ可以进这群里问,大神很多126958605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调出来了吗,大神求指导 急死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芯片不行吗,为什么要换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不进去了,能不能帮我问问那些大神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办法,我们老师极力反对我们做高频类的题目,我们也没把握做出来,所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恩,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还好 基础部分没问题  不过要调到100M 还是很有难度的  主要是手焊的技术不行。。。
  基础部分 你用VCA822+OPA695 基本可以出来  出不来的话 就是人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呵  握爪

网友:
回复 网友A:

vca822和opa695那么高的带宽才基本做出基础部分?!?!?!
那发挥部分该要多大增益带宽的器件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应该考虑的是你的焊接板  焊接水平 走线方面   因为上了高频 你总会遇到一些你无法理解的问题
      就像个水桶  你的水桶越深   装的水少也就越稳   出的问题也就越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表示不型

网友:
本题其实理论上面很简单:THS4021(20dB)+一阶RC高通滤波+VCA821(-20dB到20dB)+OPA695(26dB)+缓冲器
但是若普通的洞洞板焊接,就非常难调试了。所以难度在于调试。
还有,测试的带宽不够,是因为测试的方法有问题,示波器探头会衰减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D:

表示信号源也衰减。带不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之前也是各种问题,现在调的还不错,就是有个问题,输出阻抗50欧应该怎么接,不知道我接的对不对

网友:
基本要求一个VCA810就可以实现

网友E(2013-09-08):
回复 网友F:
你用一个VCA810做了我看看

网友F:
回复 网友E:
除了增益起伏小于1dB这一条差一点,其余都满足,但要完成发挥部分用VCA810就不行了,带宽不够
[
]

网友G:
opa657+vca820+opa694 ,竣工!带宽100M+

网友H(2014-03-22):
你傻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