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阳SDS1102CNL可不可以测电源纹波啊?

楼主:
想问下,鼎阳的示波器可不可以测电源纹波啊,型号是SDS1102CNL,如果可以测的话,要怎么测呢?

网友:
任何示波器都可测电源纹波,用交流输入档,输入衰减设置要适当,通常电源的纹波在mV到百mV范围内。注意地线夹要夹在电源输出端的地上,避免系统内噪声的影响,测试点也要选在电源输出侧,同时注意测试笔别放在高阻档了。

网友:
测量纹波是示波器最基本的功用,,
讨论一下如何正确测试电源的纹波?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43906-1-1.html

网友:
可以先用示波器将整个波形捕获,然后将关心的纹波部分放大来观察和测量(自动测量或光标测量均可),同时还要利用示波器的FFT功能从频域进行分析。

网友:
是可以测的,网上有很多专门讲怎么测电源纹波的,可以去搜一下,顺便问下,楼主的买的鼎阳示波器用着如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