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转倒立摆大家的控制程序怎么写的?

楼主:
亲们说说你们对程序的思路,参考参考

网友:
你们用的什么电动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来用步进电机,但是步进电机的抖动好大, 现在还在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们做到第几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硬件差不多完成了,就是调程序不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们硬件怎么搞的,求指导,谢谢哥们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硬件就是一个单片机,一个电机驱动电路,一个ad转换电路,再加一个角度传感器控制摆杆

网友:
ad转换用来干嘛

网友:
回复 网友D:

采集信号的

网友:
步进电机抖动,还有噪音,速度也较慢,郁闷

步进电机抖动,还有噪音,速度也较慢,郁闷

网友:
大家角度传感器用哪个啊· 感觉都不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WDD35D4,还没做到那一步,还不晓得怎么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就是啊,步进电机太抖动了,不好控制角度

网友:
基本部分已经完成,用PID算法,matlab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G:

程序怎么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抖动不是步进电机的原因啊,与直线倒立摆不同,摆杆受到一个向心力的作用。

网友:
#include
void nicai();
void main()
{
      while(1)
      {
           nicai;
      }
}
void nicai()
{
   hehe;
}

网友:
呃呃   你这程序  。。。

网友:
请教pid参数如何确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竟然真的能用matlab仿真???

网友:
(2)从摆杆处于自然下垂状态开始,尽快增大摆杆的摆动幅度,直至完成
圆周运动;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没加任何东西在电机上都还是很抖,还有旋转臂和摆杆用什么材料来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I:

怎么让它角度摆的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J:

不知道啊,应该不可以吧,仿真跟实物还是有点差别,不好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K:

我也同求

网友:
回复 网友L:

我写的程序还是这个框架,我想要更详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sha bi

网友:
回复 网友M:

掉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程序有错

网友:
程序啊。。。  苦逼啊 用的430  还有编码器。。
      调出来的希望。。  貌似不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也和你们差不多,但是pid算法那不行啊,你们能立起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N:

直接用51控制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O:

呵呵你们都能转起来了啊,我们还在控制电机摆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用步进电机,但是步进电机的抖动好大, 现在还在处理
...

伺服电机可能好一些

网友:
我也在做,好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