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题电磁控制大家来讨论讨论呗

楼主:
我们是用MMA7361测角度用PWM控制几个电磁铁的电流大小来控制的角度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网友:
几个电磁线圈?多大电压的线圈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3个啊~ 12V的 :

网友:
控制得了角度么?

网友:
也用PID?这周期很快啊!

网友:
话说我们怎么就是用的强磁直接吸引呢

网友:
3个貌似吸力不够阿。很难达到角度。

网友:
那个电流要求够大,用强磁直接拖是用步进电机拖的吗?
这个速度能达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磁线圈是拆机成品还是DIY?

网友:
直接用磁铁来控制这个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DIY啊 还在做明显很难搞定~ 要泪奔~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只有想到这个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 貌似要精确3个不够的说 你们角度传感器用哪个啊

网友:
磁铁只能固定啊,电磁铁才可以控制。用带角度的电磁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