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动切换到交流档和直流档

楼主:
我的输入端电压有可能是直流电压也有可能是交流电压,直流电和交流电的处理电路拓扑结构不同。请问,该如何自动切换到交流档和直流档呢?

网友:
直流电和交流电的处理电路拓扑结构不同,同时输入交流电和直流电,同一接线端?
听起来简单,实现起来有点难度,,,,

帮你顶顶

网友:
输入侧加个桥堆就无所谓什么交流、直流输入了,后面的电路可以是一样的,还要继续判断的话,根据电压变化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感谢你的回答,因为我的输入直流电压范围是18~100V,交流电压范围是30~220V。为了给负载供电,需要降压。因此需要先判断输入电压的类型。

网友:
最低交流30V,对应直流18V不是一个电压段
不好搞

网友:
回复 网友B:

负载是同一个吧?
把你的不同的“直流电和交流电的处理电路拓扑结构”贴出来,包括负载,也许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电源而非信号,那么说清楚你的负载类型和要求以及怎么个“处理拓扑”,宽输入范围的开关电源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你好,这是这个方案的框图,主要是说,输入端的电压有两个范围,并且输入端只有一个,经过同一个降压模块后给24VDC负载供电。请问这个输入端该怎么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看一下这个帖子,有说明,谢谢!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80386&extra=page%3D1&frombbs=1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看一下这个帖子,有说明,谢谢!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 ... =page%3D1&frombbs=1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帖楼主说的可是“直流电和交流电的处理电路拓扑结构不同”,现在8楼框图明明是要求使用同一个“降压模块”来为负载供应24V电压,前后矛盾。
另外,输入直流18V,输出直流24V,这可怎么个“降压”?这个“降压模块”绝对不可能工作。
两个端子的处理容易,你的“降压模块”在直流18V下面工作难。

所以,我在6楼要求你“把你的不同的‘直流电和交流电的处理电路拓扑结构’贴出来”,才有可能想办法。就像你8楼这样只贴个矩形然后标注“降压模块”,细节都藏着掖着,那可没有办法想。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说的不是很清晰

他就一个要求一个电源,实现输入范围DC18-100V,AC85-265V,输出 24V

电源模块的里面用的拓扑结构,都还不是很清楚,

就是想知道用什么拓扑结构实现这个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不说清楚,我也没办法想,没办法知道该用什么拓扑。

网友E:
请问这个实现了吗?我现在也有个案子是这样,两组电源同时输入(一根电源线)AC220V转12V,DC90V转12V,这两组在前端怎么实现自动切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实现了吗?我现在也有个案子是这样,两组电源同时输入(一根电源线)AC220V转12V,DC90V转12V,这 ...

这个要求,估计可以实现。
请另外发新帖,具体说明要求,例如输出多大电流,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求,估计可以实现。
请另外发新帖,具体说明要求,例如输出多大电流,等等。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