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到底能不能检测到网子?

楼主:
实在没有材料,不知道超声波能不能检测到四轴四周的网格。。。 我看资料上说,超声波,精度不是有1MM。。。。 只要能检测到就好,其它的检查到空,也不要紧啊。

网友:
那要看网格线的尺寸,而且常规的40KHz超声波测距的精度是到不到1mm的,只能做到1cm。

网友:
回复 网友A:

超声波那种高精度,大范围的,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
1mm测距精度的超声波得用200KHz甚至更高的频率,换能器很贵而且很重,需要的功率也较大。你说的“四轴”是指飞行器么?如果是,别想了,根本载不动的。

网友:
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