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画数码管上面的数字和小数点,还有就是怎么在一个集成库里画多个封装

楼主:
如题  新人问题好多不懂的  求教怎么画数码管上面的数字和小数点,还有就是怎么在一个集成库里画多个封装 我画的一个在画第二个就画不了了

网友:
估计楼主没有说清楚
这个是原理图中的元件库

介个是PCB中的封装库

无论哪个,在库中编辑里都有的工具可以画滴

另外,建议,像这些元件都是标准的,EE的下载资源里面有很多,下载使用就可以,,自己画的,如果是PCB库,尺寸测量不好,做出来回有很多装配的问题。

参考这里: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tag/Altium

网友:
恩恩  谢谢 真是好人

网友:
有四位一体的吗楼主??

网友: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