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1的正交问题。

楼主:
这两天为了实现90度移相。两个AD9851,现在控制相位字一个产生0度,一个90度。但只能在复位的一瞬间产生正交,然后就有一个波开始移动,感觉波跑起来了。示波器用好的信号源测过没有问题。我也试过两个相位都设成0度,还是有个波跑,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也是!!!求大神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是示波器的问题,信源选择只能选一个

网友:
你们的被测网络参数是多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没弄到被测网络,现在连正交都没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们用什么控制的?FPGA比较稳定
但我们程序都做不出来,也不知道怎样产生可变的1M-40M的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好人 求程序详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用的是32,没用fpga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两块9851输出频率不一样。。不准 就算差个几K。。示波器触发就不稳了 不信你把示波器触发调到另外一个通道 会发现第一个开始跑了.. 正交只能用一个源做 。。

网友:
回复 网友D:

确实用的一个源,但还是跑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吧,咱们都全军覆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们稳定正交调出来没啊?

网友:
AD9851搞了 四天,正交就是没有搞出来,然后就跪了1

网友:
9854无压力

网友:
9851想做正交必须用同一个参考源,也就是同一晶振

网友:
触发没调好

网友:
AD9851在这个题目上完全拼不过AD9854,不知这个题有没有用9851做好的?

网友:
我想问下ad9851怎么调相90度?能把程序分享下嘛

网友:
楼主,能把你程序借鉴下嘛,我现在在调试ad9851,还没出来,希望你能分享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