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电机为什么转一下就停了

楼主:
用dsp28335 做永磁同步电机的pid闭环控制 程序启动电机转一下就不转了 请各位指点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信息太少,无法判断,硬件电路错误或软件错误都有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对于步进电机在左右转动而产生时的摆臂抖动的消除有什么好的建议。我们使用的驱动为MB450A(128分步),电机为57系列的步进电机,控制器是Fresscal XS128的控制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