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直流稳压电源如何提供负电压呢?

楼主:
各位老师,同学我最近得到一个SSM2142的IC,想搞一个电路验证它,需要正负电压18V,手头上有两套电源,一套给正电压,别一套
给负电压是不是把电源线正负调换,这样吗?

网友:
这要看你的电源是否能支持负压接法,有的电源负极与接大地回路(机壳等)直接连通,这样的电源就不能接成负压模式,否则会通过接大地回路短路,只有浮空输出设计的电源可以。

网友:
有的电源接大地的是个活动的金属片之类的,可以调配接在正端还是负端,不知道是否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