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带载问题

楼主(2013-09-06):
步进电机带载问题
步进电机带载,用螺丝把负载固定在步进电机的转轴上,为什么螺丝旋的越紧,步进电机就抖得越厉害,而且速度很慢?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的吗?急用,大神们帮忙看下,谢谢
步进电机
而且
螺丝

网友A:
“螺丝旋得越紧”指它与负载的耦合吗?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它的带载能力差所致。需要提高它的带载能力 。
一,从驱动脉冲上做文章,看看是不是驱动脉冲的能量不够
二,电源供电是否正常,如果可以提高电源电压,将会提高带载能力。
三,电机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