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角度传感器都用什么型号呢?大神们求救啊~~

楼主:
大家角度传感器都用什么型号呢~ ~ 我用MMA7361 感觉好难用还要自己算角度~ 又找不到公式算~ 救命a ~

网友:
大部分可能直接使用了SCA60C  电压转角度公式a=asin((Vdd-Voffset/2)/2) 这里是指SCA60C的。7361的输出如果也是这样,应该是一样的。反正加速度值与角度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反正弦函数了。祝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