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27模拟I2C

楼主:
看着论坛中有很多人想要I2C的驱动,本来想着电设完成之后再发,算了。发一个工程使用的I2C.c与头文件吧,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I2C.c

F28207 I2C

I2C.h

716 Bytes, 下载次数: 133

F28207 I2C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明白了~!再次感谢楼主!希望你能不断取得好成绩!加油~!

网友:
万分感谢~!!!!

一直调的焦头烂额。。。非常非常非常感谢楼主~!预祝电赛取得好成绩~!!!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行啊,只拿了一个省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唉。。。。差一点点吧。不过也应该是很有收获的!加油~!!再次感谢楼主!!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提供的程序~!

楼主,看了你发的IIC程序,感觉注意到了很多我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例如
SCL与SDA的拉高之间需要延时一点。还有很多其他地方。很惭愧自己没有拿示波器细细查看。
总之,楼主的帖子让我受益匪浅,也终于调好了陀螺仪的IIC程序,非常感谢楼主!
楼主的程序确实是IIC方面难得一见的好程序。

然后说一点疑问吧。
1 楼主的IIC 驱动中的大部分数据类型定义为unsigned int,甚至还要再send _byte函数中专门
拿0X00FF去掉高八位,这样是什么理由呢?直接用unsigned char可以吗?
2 最后的BYTE_Read函数中有三个形参,然后最后一个ACK是选择有没有应答,但是在相应的函数里面
貌似没有见到调用这个形参。。。
3 楼主参加电赛也许成绩不是很理想,不过我觉得能有这样的成绩以及在论坛的无私奉献,足以说明楼主的实力,
不要灰心,加油~!!其实我觉得楼主挺适合上研继续研究哈~

好啦不说废话啦,其实我也是学生,这个IIC程序多多感谢你啦~~~非常给力!
有一种强烈的请你吃饭的想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看的很仔细,第一点C2000的unsigned char  是16位的数据类型,这一点与单片机不太一样。使用unsigned int 有一点好处是可以在调试的时候查看数据的值,如果是unsigned char CCS默认为字符,无法显示数据的实际数值。
第二点:第三个参数是我相区分ACK的信号和NACK信号的,但是工程中没有用到,而且懒得去改,就留下了这样的一个 小尾巴。

网友C:
大神们,在吗?请问下,这个28027模拟的I2C,有谁搞出了了啊,求帮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们,在吗?请问下,这个28027模拟的I2C,有谁搞出了了啊,求帮助啊,

1967538059@qq.com邮箱

网友:
用I/O来模拟I2C,在读写时要等待很多时间,就C2000的实时芯片来说太画不来了,在初始化时用用还可以,在程序运行时,用I/O口去存取不可取。
最好的办法是用C2000自带的I2C接口,用中断的方法。

网友:
有人搞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