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和51单片机

楼主:
很少见到气体压力传感器和单片机做到一起的 ,哪位大神给指导下

网友:
是指SOC吗?
如果是单片好像是没有的,

如果是分立的气压传感器挺多的,BOSCH的BMP180,ST的LPS331AP和EPCOS的T5400

网友:
结构的关系,二者没法做在一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结构??能说的更详细吗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压力传感器不是接个放大电路就能和单片机接吗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都是测大气压的吧??
我测的是封闭气罐内的气体压力  0---0.6MPa
你说那些  压力范围都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我说的是大气压力,有些真空装置也可用,但你要充气,可能就不行了。。0.6Mpa的也好找,但没有像你说的集成MCU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压力传感器无法使用CMOS集成电路工艺在硅片上制造,所以……

网友:
楼主说的是集成了MCU的传感器吗?可以再说的详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