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cyclone4)第二期 】 时序与仿真学习2-优化乘法器

楼主:
Verilog HDL语言所描述的乘法器是以消耗时钟作为时间单位,反之组合逻辑所建立的乘法器是以广播时间作为事件单位,说简单点是,Verilog HDL语言所描述的乘法器快不快是根据时钟消耗作为评估。
策略一:如果被乘数小于乘数,那么被乘数和乘数互换。
{Multiplier,Multiplicand}=Multiplicand 与普通乘法器相比,优化乘法器在进行累加操作之间多了一个步骤出来,就是被乘数和乘数的比较的步骤。
(一)在初始化之际,取乘数和被乘数的正负关系,然后取被乘数和乘数的正直。
(二)乘数和被乘数比较,如果被乘数小于乘数,结果乘数和被乘数互换
(三)每一次累加操作,递减一次乘数,直到乘数的值为零,表示操作结束
(四)输出结果根据正负关系取得。

网友:
【FPGA(cyclone4)第二期 】 时序与仿真学习3-Booth算法乘法器

Booth算法
································································································································································································

相关文献:

==================================================================================================
Booth算法是一种加码乘法运算。file:///C:/DOCUME%7E1/ADMINI%7E1/LOCALS%7E1/Temp/enhtmlclip/Image.png
在千奇百怪的位操作 乘法中,Booth算法是唯一几个可以容纳补码,亦即Booth算法可以容纳负数来执行操作中。

相比于传统的乘法器,大大节约了计算时间!

网友:
不错不错,:carnation: 非常深入。

网友:
【FPGA(cyclone4)第二期 】 时序与仿真学习3-优化Booth算法乘法器

`````````````````````````````````````````````````````````````````````````````````````````````````````````````````````````````````````````````````````````````````````````````````````````````````````````
优化的Booth算法

原来的程序:
case(i)
               0:
               begin a<=A;s<=(~A+1'b1);p<={8'd0,B,1'b0};i<=i+1'b1;end
               1:
               begin
               if(p[1:0]==2'b01) p[16:9]<=p[16:9]+a;
               else if(p[1:0]==2'b10) p[16:9]<=p[16:9]+s;
               i<=i+1'b1;
               end
               2:
               if(X==8)begin X<=4'd0;i<=i+1'b1;end
               else begin p<={p[16],p[16:1]};X<=X+1'b1;i<=i-1'b1;end
               3:
               begin isDone<=1'b1;i<=i+1'b1; end
               4:
               begin isDone<=1'b0;i<=4'd0;end
          endcase

按照常理说8位的乘数和被乘数,位操作会是使用8个时钟而已,但是以上程序需要先操作后移位的关系,所以多出来8个时钟的消耗!
`````````````````````````````````````````````````````````````````````````````````````````````````````````````````````````````````````````````````````````````````````````````````````````````````````````
改进方法一:

case(i)
               0:
               begin a<=A;s<=(~A+1'b1);p<={8'd0,B,1'b0};i<=i+1'b1;end
               1,2,3,4,5,6,7,8:
               begin
               if(p[1:0]==2'b01) p<={p[16]+a[7],p[16:9]+a,p[8:1]};
               else if(p[1:0]==2'b10) p<={p[16]+a[7],p[16:9]+s,p[8:1]};
               else p<={p[16],p[16:1]};
               i<=i+1'b1;
               end
               9:
               begin isDone<=1'b1;i<=i+1'b1; end
               10:
               begin isDone<=1'b0;i<=4'd0;end
          endcase

优化算法将消耗的8个时钟的移位操作压缩在同一个步骤内,这样节约了8个时钟!
·························································································································································································································································································
改进方法二:
case(i)
               0:
               begin a<=A;s<=(~A+1'b1);p<={8'd0,B,1'b0};i<=i+1'b1;end
               1,2,3,4,5,6,7,8:
               begin
               Temp1=p[16:9]+a;
               Temp2=p[16:9]+s;
               if(p[1:0]==2'b01) p<={Temp1[7],Temp1,p[8:1]};
               else if(p[1:0]==2'b10) p<={Temp2[7],Temp2,p[8:1]};
               else p<={p[16],p[16:1]};
               i<=i+1'b1;
               end
               9:
               begin isDone<=1'b1;i<=i+1'b1; end
               10:
               begin isDone<=1'b0;i<=4'd0;end
          endcase

上面的代码表示了:定义了寄存器Temp1寄存了p[16:9]+a的即使结果,反之Temp2寄存了p[16:9]+s的即使结果,然后判断p[1:0]再来决定p的结果是取决了Temp1,Temp2或者其他。在这里重要的是Temp1,Temp2使用了阻塞赋值,换句话说是即使结果。
`````````````````````````````````````````````````````````````````````````````````````````````````````````````````````````````````````````````````````````````````````````````````````````````````````````
原来的仿真:

优化后的仿真:

网友:
不错,不错,不过没看懂

网友:
【FPGA(cyclone4)第二期 】 时序与仿真学习4-LUT乘法器

LUT乘法器——查表乘法器

我们可以通过查表的方法,快速的实现乘法运算!
实际上,有以下公式:

我们只需要建立乘方表就可以了!
===================================================================================================================
因为涉及到整数的乘法运算,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补码的相关知识。

负数的加法要利用补码化为加法来做,减法运算当然也要设法化为加法来做。其所以使用这种方法而不使用直接减法,是因为它可以和常规的加法运算使用同一加法器电路,从而简化了计算机的设计。

补码减法的公式是:

[x-y]=[x]-[y]=[x]+[-y]

( 2.2.2 )
这里只要证明 - [y]补 = [ - y]补,上式即得证。现证明如下:
                     [x]补 + [y]补 =  [x + y]补     (mod  2)
                     [y]补 =  [x + y]补 - [x]补                                     (2.2.3)
                     [x - y]补 = [x + ( - y)]补 =  [x]补  + [ - y]补
                     [ - y]补 = [x - y]补  -  [x]补                            (2.2.4)
将式(2.2.3)与(2.2.4)式相加,得
[ - y]补 + [y]补   = [x + y]补 + [x - y]补  -  [x]补 -  [x]补
                    = [x + y + x - y]补 -  [x]补 -  [x]补
                    = [x + x]补 -  [x]补 -  [x]补
          = 0
所以
[-]=-[]补即减去y补相当于加上-y的补(2.2.5)

不难发现,只要能通过[y]补求得[ - y]补,就可以将补码减法运算化为补码加法运算。

已知[y]补求[ - y]补的法则是:对 [y]补各位(包括符号位)取反且末位加1,就可以得到[ - y]补。
===================================================================================================================
于是有了一下的实验:

不过由仿真图如下:

我们发现当乘数为0时,算法发生了错误,主要因为两个八位二进制数加减运算扩展为九位二进制数时,符号位发生错误,为了避免这种错误,我们有了一下实验:
仿真图如下:

5从图中可以看到,程序已经正确!

网友:
赞一个
果然很给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鼓励,继续努力

网友:
【FPGA(cyclone4)第二期 】 时序与仿真学习——关于补码的继续讨论

前面的例子中,两个八位二进制数做加减运算,扩展为一个九位二进制数,对于B=0时的情况做出了区别处理,主要是符号位没有处理好,今天整理下,这几天的心得体会:
原来的处理方法:
I1 <= { A[7], A } + { B[7], B };
I2 <= { A[7], A } + { ~B[7], ( ~B + 1'b1 ) };
在这里对符号位进行了扩展,错误就出在这里,当进行减法运算时,对符号位进行扩展应该是,取(( ~B + 1'b1 )的第7位作为新的符号位,而不是只取(~B)的第7位。
所以处理方法可以是这样:
reg[7:0] C;
C<=~B + 1'b1;
I1 <= { A[7], A } + { B[7], B };
I2 <= { A[7], A } + { C[7], C };
具体实例程序见:

网友:
【FPGA(cyclone4)第二期 】 时序与仿真学习5-Modified Booth乘法器

我们可以把Modified Booth算法看成是Booth算法的升级版本。
Modified Booth对B[1:-1]执行加码。
程序:

仿真图:

网友:
【FPGA(cyclone4)第二期 】 时序与仿真学习5-优化Modified Booth乘法器

Modified Booth算法用位操作虽然它可以提升乘法运算的速度,由于它的操作步骤是不规则的,很多时候用它要看运气,因为不同的乘数与被乘数都有不同的时钟消耗。
站在数学的角度,传统的Modified Booth算法是从p[16:9]开始加码,做向右移位的运算,为简化运算,我们可以从p[7:0]做加码运算,将被乘数做向右移位的运算。

网友:
加精了,居然加精了,呵呵,真好

网友:
好深入啊,跟楼主一起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共同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今天做了下仿真,挺好的,学到了写新东西

网友:
不好意思,复习了下,看到自己修改的程序即改进方法一存在明显的错误,现在修改一下。
仿真时序图:

网友:
写的不错, 非常给力。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test 4 和test 4.1程序是不是有问题,一直不对啊。

网友C(2013-12-09):
回复 网友E:
我是仿真之后上传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