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我多久的问题,望高手解答

楼主:
下面一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一直找不到罪魁祸首,希望有高手帮我解答,非常感谢!

  • 问题背景:

1.此项目为BLDC电机供电,提供310V,15V,GND,电机的VSP与FG由其他控制板输出或接收

2.附件原理图只是电源部分的简要示意图,非完整原理图,省略了控制部分

3.总输入L-N为单相220Vac,图中标识VDC_310V只供电给BLDC(这里发生故障均在实验室,未接BLDC,310V空载),VCC_15V除了给电机控制用供电外,也供电给自身其他电路用,15v总电流约150mA

4.图中两个继电器(RL1B RL2B)由板子上MCU控制,具体逻辑为上电的时候,RL1B断开,RL2B闭合,几秒后充电完毕,RL1B闭合;正常工作的时候,MCU会实时监测310V电压,如果低到一定程度,认为是欠压,MCU会断开RL1B,进行保护(防止过电流),等待一段时间后再闭合并监测310V电压是否正常

5.RT1为PTC,RT2为NTC

  • 问题描述:

1.目前为止已发生多次相同器件损坏的事故,失效器件有:D4 D5 D6(均短路),RT2(表面开裂,阻值上漂)

2.目前判断是上电的时候出现的故障可能性较高

3.实验验证,如果D6先短路失效,那么下次上电瞬间,D4 D5 RT2必坏,因此猜测D6第一个失效可能性较高,但是无法解释D6失效原因

网友:
整流桥的规格是什么?
看起来像是继电器吸合后, 4007对EC5的充电脉冲电流幅值过大

网友:
上电瞬间电压高,从而D6电流过大
增大RT2的值,,

网友:
楼主的问题描述很透!比起看了半天也不知道在说什么的帖子,象一种享受。

看来干技术不学好语文也是不行的。

从图可见,D5是没用的---在RL2未接通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整流桥型号GBPC3510 35A 1000V
实测下来,上电时,EC5基本上都是通过D4 D5 NTC充电的,等RL1B吸合的时候,EC5早就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PTC零功率阻值60Ω,即使上电瞬间EC5全部通过PTC充电,也不至于损坏,实测结果也是如此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是这样的,不过这跟电路失效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这样设想一下,不知道在不在理?

由于Cd的存在(它可以是二极管的电容,也可以是其它分布电容),以及开关RL2的存在,在RL2断开时,
设,几个大电容的充电电压是310V,
由于半周不通,Cd经EC5充电至310V,这样就形成倍压电路。

要验证是否存在这种情况,可以将4007串联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是D6反向截止了,EC5无法给前面器件充电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般情况下,并不是这个电路一接上去就烧,
所以,在形成倍压电路时(看我画红线的路径),二极管上的寄生电容应当充满电,它与D6形成倍压。

这种存在的可能时,多是在VDC300那里有电。

验证的方法给你了,你可以检验一下,这又不需要仪器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大侠,一般二极管失效模式是怎样的?
过流肯定是短路
过压是短路还是开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管过压或者过流,都有可能出现短路或者断路。

但最根本的是“热”!假如没有过热现象,即是击穿或过流,都不会损坏PN结的。当然这个假设有时是不成立的。

PN结承受过大的能量,就会使结熔化,在熔化后呈短路时,如果仍有大的能量,它可能就断了,这就可以比喻仅在火线与零线间接个保险丝的情况。

熔化短路后,如果能量比较小,或者能量变为由回路的其它器件承受,那么它就会保持短路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今天测了一下,三个点,AC输入,D4反压,D5反压
示波器接线如下图所示

我在EC1~3电压大约150V的时候断开继电器RL2,测得的波形如下图所示,其中黄色-AC输入,蓝色-D4反压,红色-D5反压,分别对应上图中A B C通道

从结果看,继电器RL2持续断开的时候,D4两端确实存在高于310V的高压,峰值约460V(正好等于EC3电压+EC5电压)
假设D4因此失效短路,在我看来,只会造成D5过流损坏,但不会影响NTC和D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