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MSP430ADC输入模拟最大电压问题

楼主:
问题:如上,
1.MSP430输入模拟电压最大是多少?
2.网上说取决于你的参考电压,那么我选1.5v跟2.5v时最大输入电压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3.如果用外部参考电压,最大的输入的模拟电压及参考电压可以到多大啊?
4.超量程是着火还是爆炸?

网友:
呵呵,给你简单说一下吧,具体可以你可以参看TI的数据手册

AD的供电电压AVCC是2.2-3.6V
模拟输入电压范围是0-AVCC,你选择不同的参考电压,那么ADC转换的量程就不一样,不管你选择何种参考,输入电压不能超过AVCC,否则器件受损。至于超量程会不会着火爆炸,视情况而定。具体参考TI的datasheet。

网友:
谢谢,爆炸什么的是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