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讹来的放大镜台灯

楼主:
下午刚刚收到不久
芯币不够,算是讹来的,不过也花了50多个金币

打开未组装,散件

交直流两用,可以用三节电池。有说重量轻容易倒,可以在电池仓里方块重物。

右上角我自制的简陋的烙铁架可以退居二线到车库去了

我的桌台

网友:
放大镜原来是可以用来干这个的呀,我之前电脑主板的某个芯片给烧了,还想换一个芯片试试呢,但是芯片太小,看不清楚型号,有个放大器不错!!!

网友:
用讹字应该不算什么贬义字吧
还是用“硬要来的”好,不过发过带图片的帖子后好像不好编辑了,以编辑图片就变成附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更加吸引大家的注意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用的全景吗?电脑屏都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到了LPC800     桌台不错啊,还有花花草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的全景吗?电脑屏都弯了
第一次用这种方式,不知道该怎么拍。
给介绍介绍经验该注意的事项嘛

破手机,就是单独拍一张照片,直线也能有点点弯,拍全景的时候怎么消除?

网友C:
看到了两块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了两块万用表
有什么奇怪的
穷人
所以一块稍好一点不经常用,用来对比
一块特便宜货,平时平常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全景照片很容易拍,注意待合成的照片要在同一水平面上即可,然后用PhotoShop,有几种模式,看效果自己选择吧。

网友:
我有一个比你大的呢

起初用手机拍照。出现波纹,差点退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景照片很容易拍,注意待合成的照片要在同一水平面上即可,然后用PhotoShop,有几种模式,看效果自己选择吧。
可能只适合拍远景吧,近景的时候有弧度之类的,可能失真大的很吧。再说我的破便宜手机,本身边缘一条直线都能是弯的,焦距也是个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起初用手机拍照。出现波纹,差点退货呢
有总比没有强,凑合用用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有超广角镜头和鱼眼镜头的像场边沿才是弧线,低档的手机恰恰不可能具有那种镜头,超广角镜头和鱼眼镜头的成本可是远高于普通镜头的,廉价的镜头恰恰是最常用的焦段,故完全是后期处理的问题,跟照相设备无关。

网友F:
桌子上两部高档仪器深深的出卖了楼主

网友:
看上去不错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桌子上两部高档仪器深深的出卖了楼主
随便放了竟然招致如此
明天重拍一个

网友:
看到自制的烙铁架了,挺不错的,看着挺顺手的

网友:
我的放大镜还没来得及组装
===================================

网友:
重拍了一张
这两天自己利用废旧玻璃(好多是捡来的)用玻璃刀切割合适尺寸放在桌上,还好都是一次性成功,没有浪费玻璃(割坏断坏)

还看到有成两个同样的东西么?

网友A:
这个带图片的帖子到底怎么编辑呀,一编辑图片就变成附件了,导致图片说明文字脱离图片编辑麻烦呀

记得好像有一阵子发现可以编辑不费事的,后来好像又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拍了一张
这两天自己利用废旧玻璃(好多是捡来的)用玻璃刀切割合适尺寸放在桌上,还好都是一次性成功,没有浪费玻璃(割坏断坏)

还看到有成两个同样的东西么?
fuchong这个工作台比之前在学校的工作台清爽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带图片的帖子到底怎么编辑呀,一编辑图片就变成附件了,导致图片说明文字脱离图片编辑麻烦呀

记得好像有一阵子发现可以编辑不费事的,后来好像又不行了
现在没有问题啊,图片是图片,附件是附件。

图片需要点击下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fuchong这个工作台比之前在学校的工作台清爽了不少。
什么意思?说我的?
我在楼顶的图片和这次的是一个地方呀

另外我说的事带图片的帖子的编辑,我现在之所以没在顶楼直接编辑,就是怕乱了呀,一编辑图片就变成附件在附件中显示了,而帖子中图片却不见了。
现在没这个问题了,有些时候我没有再试了。
我使用的是谷歌浏览器,是不是IE浏览器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带图片的帖子要是不想重新添加图片还是编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