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电路板电流出现短路情况。

楼主:
最近买了个fluke万用表测量变频器电流,结果出现短路情况。变频器完好没有问题,福禄克万用表单独使用也没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这个你可以打电话到FLUKE去问问

网友:
用二极管档或电阻档都可以的,若用二极管档时用表笔分别去测待测点,若线路板是短路的,会响的,若有的万用表上还有指示灯亮的,或电阻档的话,是短路则万用表的显示为零.

网友:
测试的什么地方出现短路情况呢,,,

怎么就断定是表的问题

网友:
楼主是否确定你测的两个点之间是同一个电源地网络里面的两个点。

网友:
楼主是不是搞错了。表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先说清楚是怎么测的,“短路”又是依据什么作出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