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的一点心得

楼主:
由于红外传输语音用模拟就搞定了,后来试验了一下,用脉宽调制一个信号,用比较器卡住一个电压,这样将语音和温度信号区分出来,再解调一下脉宽,就得到了温度值。一对红外可以实现。距离3-5m。

网友:
怎么解调温度信号的???

网友:
怎么把温度信号加载在语音信号上,硬件上该怎么连接呢。是直接并联还是怎样串联?

网友:
我想的可以在发射端温度信号高频载波加载到语音信号上,接收端在用高通滤波把温度信号虑出来。试过把两个信号并联在一块发送,接收端没虑出来。感觉并联不对,楼主能否说下两个信号硬件上怎么加载到一块?

网友:
由于载波的幅度是一个较小值,语音是一个中等值,因此将数字信号设为较大值,通过比较器将大于一定幅度的信号输出,可以实现指示灯,再调高一点,可以滤出数字信号,并且转换为单片机可接受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