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2553的IO口去驱动电机正反转啊。。。跪求!!!

楼主:
b]怎么用2553的IO口去驱动电机正反转啊。。。跪求!!![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ms精确延时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us精确延时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uchar j;
while(j--)

{
  uchar i=1000,k=200;                 //设置i的值可以变化其频率
P1DIR|=BIT1+BIT2;
P1OUT=0x01;
delay_ms(k);
P1DIR|=BIT1+BIT2;
P1OUT=0X02;
delay_ms(k);
i--;
}
}

uchar x=200;
while(1)                    //设置转动起来后的电机频率
{

    uchar k;
P1DIR|=BIT1+BIT2;
P1OUT=0x01;
delay_ms(k);
P1DIR|=eBIT1+BIT2;
P1OUT=0X02;
delay_ms(k);
k--;
}
我做这样的程序输出电机一直是一个方向啊,新手上路。。求帮助、、

网友:
兄弟,你得先学会提问。没人能知道你的程序是干嘛的,一点说明都没有,硬件怎么接的也不知道,谁知道你的硬件支不支持正反转?

网友:
回复 网友A:

噢噢噢噢,这样啊、、晓得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