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能用来驱动buck电路开关管吗?

楼主:
IR2110有高低端输出,一般用来驱动半桥或者全桥电路,高端一般利用自举来驱动上管,它能用来驱动buck电路吗?使用HO还是LO驱动呢?

望研究过的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理论上无论高端和低端都能驱动,,
IR2110这种驱动芯片是为全桥或半桥电路设计的。使用高端也同样需要自举电路。
参考一下这个
http://wenku.baidu.com/view/db48921afad6195f312ba6c0.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IR2117或者IR2118也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