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两个按键同时按下为什么不能改变端口输出的值?

楼主:
下面是我修改的一个简单的LED 显示程序,我希望同时按下两个按键的时候,改变A端口的输出,可事实上是按着的时候就有显示,
而松开按键就没有显示呢?请哪位高手能给与指点,将不胜感激。我是新手因为喜欢单片机,所以才开始学习。
#include
#include
#define led PORTA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key_press(void)
{
        uchar key;
        if(((PIND&0xC0)==0x40)&((PINE&0xC0)==0x40))
                key=0x01;
        else if(((PIND&0xC0)==0x40)&((PINE&0xC0)==0x80))
                key=0x02;
        else if(((PIND&0xC0)==0x80)&((PINE&0xC0)==0x40))
                key=0x04;
        else if(((PIND&0xC0)==0x80)&((PINE&0xC0)==0x80))
            key=0x08;
        else
            key=0xff;
        return(key);
}

int main(void)
{
//        uchar showcode;
        DDRD =0X00;
        DDRE =0X00;
        PORTD = 0xff;
        PORTE = 0xff;
        DDRA = 0xff;
        PORTA = 0x88;
        while(1)
    {
    led=key_press();
//         _delay_ms(100);
        }

}

网友:
松开按键后,PIND 或 PINE 的输入会发生变化,这样进行下一次扫描循环的时候前几个 if 的条件是不符合的,key_press(void)的返回值是0xff,显示自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