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传输装置传输温度方面的问题

楼主:
我们使用的是模拟信号传递声音,数字信号传递温度,但是同时传输时候声音信号会被干扰,耳机会发出像发电报一样的嘟嘟声,各位大神都是怎么解决的?求助

网友:
频率要分开一段距离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数字通信5秒发一次就行了,题目是10s延时,不用一直发, 这样就几乎听不到.

网友:
两种办法,一是时分,即将模拟语音信号分成帧,一帧一帧的间断传,中间插入数据,只要帧间隔足够小,人是感觉不到的。事实上,手机就是这么干的。二是频分,即将数字信号调制到音频频率上限以上的频带中,这样人耳就听不到了。为了防止包络噪声(如果你的数字信号不连续且断续的频率落在音频范围内的话),音频输出经低通滤波器后再送功放。附着在电话线上的ADSL Modem就是这个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