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电设 **收工**---(红外光通信装置),,, 大家赛赛 作品,比比风骚,说说 遗憾...

楼主:
语音信号:以模拟信号的形式 传输;-----效果还不错,感觉良好》》》 温度数据:数字信道!!! ------怎么走??? 总之效果不好; 其他的 都还不错;;;;;

网友:
语音信号(模拟)和 数字温度 信号 能同时传输 ??? 表示 已撸,,,这个真心不能够啊!》》》

网友:
这题 很简单吗??? 怎么没人说话???

网友:
难吗?这个题目

网友:
还行吧,,,至少不是很复杂~~ 但是,,,这题目,不容易 做完整

网友:
我叉,  本想发帖子  看看其它组  弄得怎么样,,,吐槽+嘲讽 下,,,, 结果,,,,

回帖率  太低了

网友:
说说中继转发节点的电流吧//
我们的是44mA左右

网友:
ADSL上网,不是语音电话信号和数据信号都可以传输么?

网友:
温度信号怎么传输呢?

网友:
什么东东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SL上网 跟这次的  赛题没有什么联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SL上网 跟这次的  赛题没有什么联系吧,,,,
不知道电赛怎么回事是怎么规定的
如果你不嫌麻烦又没违反规则的话,你很可能就可以参照ADSL上网猫做一个ADSL猫,只是把电话线换成光纤或者红外空间光

网友:
无聊帖

无聊帖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SL上网猫 ,这东西 一点都不了解,,,肿么弄!!!???  最后就直接 以模拟的方式 传递信号了,,,这样就好弄多了,而且 信号的完整性也还不错!

但 对于 温度数据的传递,一直没有头绪!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妹夫,,,
怎样才 有的聊》》》

不服 你说说 你的思路!

网友:
两数字通道时分复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表示能够调节诶(10mA左右),,,使用三极管 驱动红外发射管, 只要信号不失真,就可以通过调节电位计,来降低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E:

求 详解》》》
我们 用模拟的方式 传递语音信号,数字形式的温度信号 加到 通道里边,会出现 嘟嘟,,,,,,的声音,  用两对儿红外管 也会出现 干扰;

“数字通道时分复用”  是什么意思???

网友:
评测结束了吧?

网友:
期待评测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