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谁的功耗更低?

楼主:
究竟谁的功耗更低?耿立峰展示的图表中认为Cortex-M0+占优,但是他也承认,TI的金刚狼技术中由于整合了FRAM技术,而ARM将其视为外设,ARM只比较内核,因为ARM本身只做内核。当记者提出,对于用户来说,只会比较芯片本身,不会比较核本身时,耿立峰也表示赞同。曾劲涛称,MSP430宣扬的是low power(代功耗),而ARM宣扬的是high efficience(高效率)。“效率”是飞思卡尔在Kenetis L系列极力推崇的。“我们讨论的是效率,而不是谁最低功耗。”

网友A:
实测一下 哈哈

网友:
我觉得单纯的说效率有多高或者功耗有多低意义并不大,人们实际应用中的应该是关系我处理一个既定的任务需要的功耗,如果单纯的只是功耗低,但效率也低的话,处理一个任务执行的指令可能要多一下,总功耗也就上去了,而单纯的效率也是一样吧,执行的代码较少即可完成一项既定任务,但是如果单个执行所需的功耗高的话总功耗也低不下来。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功耗和效率和我理解的是不是一样。
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定义,就是没执行一定的算法所消耗的功耗,比如连续执行多少条乘法指令之类的,这个具体用什么衡量我也不太清楚,但是觉得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指标才能反映出一个处理器的低功耗到底能有多低,也为使用者在不同应用中的选型提供了一个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测一下 哈哈
那你说说分别什么场合使用功耗更低?

网友:
430本身就贵,现在ARM那么便宜,看看功耗差别不大,还真可以考虑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