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为uC而生,uS成长历程 20(SPI->M25P80 调时序中)

楼主:
这一周非常忙,而且,周末已经过去一大半,心里相当不安。
因为,SPI还是没调出来。

这一周很忙,周一到周三基本都在加班中度过。
过后两天其实也挺赶,只是没有这么赶。
不过那两天晚上都有一些其他事情,所以也没弄。

昨晚上本来想做,但是因为一个技术群里的朋友参加了电赛,对于那个探头不会做,于是我帮他想了些注意,花了一个晚上。

所以直到今早上睡醒,其实也大概中午了,才开始接着弄。
我发现一个挺有趣的现象。
虽然不是刻意为之,但我调的接口,从ds18b20单总线,到i2c,到SPI,恰好是 1个脚,2个脚,4个脚。
脚一多,这逻辑分析仪上的接线就越乱。

所以,我还特意焊了一个很简单转接小卡。
这样从IO出来,可以很方便地提供一个可以连到逻辑分析仪 和 具体 总线上的接口。
同时,我把所有线按照通道数,用一个2*5的牛角座焊好,这样就可以很方便地和我的逻辑分析仪连在一起了。

其实,这次调SPI也挺麻烦的。
因为M25P80本身比纯粹SPI多了一些功能——发这个贴子时,我才忘记了,我当时想到的,我要首先当SPI调好,再来调M25P80的部分!!

突然停下来了,正好回忆一下所有细节。
今晚接下去的时间就不弄了,就当加加小班,接着写工作项目的文档。

网友:
问题总结

1.首先,M25P80写道,它可以工作在两种极性下
   CPOL = 0 CPHA = 0
或者 CPOL = 1 CPHA = 1
可是,我怎么都没找着设置的地方,也不知道默认是什么,这样想起来我简直是在胡闹。
因为,我找到一个例程,按那个来看,它是 CPOL = 1 CPHA =1
而我却一直当第一个来写;

其实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它没解决,啥都是多的。
我突然意识到!!看来调时序真的要停下来好好想才行。

上次调i2c,也是,弄了大半天,突然停下来,想到问题关键是要确保SDA和SCK保持每个动作的最后状态都处在无效状态。
于是,接下来,用了两个多小时就搞定了。

不过今晚,就到这里吧。
对于这件事情真感觉尴尬的很,弄了这么久!两三个星期了,还没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