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为什么放大倍数一大,显示频率就变化
yueyueya
yueyueya

网友A(2013-09-08):
为什么放大倍数一大,显示频率就变化
我做的放大器的题,我把反馈电阻调大了一点点就是放大倍数大了一点点,在示波器上显示的我的输入频率和输出频率全部都和我信号发生器的频率不一样了,无论怎么调信号发生器,输出波型都不对,就算你调到150M,频率也还是显示25M。THS3091,AD811都是这样,10M以内就能放大2倍以下
射频放大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震荡了,自激震荡,反馈太大了,并联一个电容

网友C:
我做的THS3091和AD811也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如果说是电阻大,那我换成80欧除以20欧放大四倍应该不振荡吧,可是放大倍数只要稍稍大于3,就不行

网友D:
闭环自激振荡吧,你的正常的参数已经是极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