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出了D题,说说方案什么的,共享下啊...小弟大一,求大神指路!!

楼主:
求资料,各种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级vca820(vca821更好,带宽更宽),最后一级电流反馈型高压摆率ths3201,指标刚刚好

网友:
哦,大神威武

网友:
据说AD8369更牛逼些~~~~~~~~~~~~~~~~~~~~~~~我们这里做到了80dB@0.1mV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8369的10M以下的指标能达到吗,datasheet上的频率响应曲线是从10M开始的,而且评委貌似更加注重带宽而不是增益

网友:
回复 网友A:

300K你们能做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

网友:
?

vca820带宽达到100M,增益60dB,表示怀疑

网友:
回复 网友B:

3dB带宽,可以的,我说了用两级啊,最后一级固定20dB增益就可以了

网友:
4级   opa847+vca824*2+ths3201   增益带宽都还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你的固定增益,我想知道 你的程控呢?怎么破?

网友:
回复 网友D:

VCA820和VCA821都是程控的呀,有一个程控口,输入0-2V来控制增益,你仔细看下datasheet

网友:
这两个芯片,我都用过,知道他们是可以程控的,但是,你没有发现你固定增益啊,固定增益,就像是假如我固定增益60DB,那我程控,那程控要实现的就是衰减了?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当初我用这芯片主要是拿来做AGC,没有拿来做个程控,但是我知道可以做程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程控可以控制当前的放大倍数啊,当然也可以控制它衰减了,宽带放大器不能做AGC的,比如说一个1mV的正弦信号和一个10mV的正弦信号,你把他们都放大到1V,这不就失真了吗?

网友:
我说的意思是我之前用过这款芯片来做AGC,不是用在这个题上面,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像是THS3201这个芯片,我直接放大到60DB,当然是多级的哈,然后用专门的衰减器来控制增益,你有没有觉得这样的,带宽可以做的很宽?

网友:
方案在29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