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与手机通过耳机接口通信第一步——认识耳机接口

楼主:
让我们看看手机上的耳机接口的定义,看看它能否完成硬件外设与手机通信的的功能。耳机接口有四个信号线,分别是左声道、右声道、接地和麦克风。接口中各信号的方向是固定的,左声道和右声道用于驱动耳机,所以对于手机就是输出;麦克风是采集语音信号,所以对于手机其方向为输入。总体上来讲,相对于手机,耳机孔接口提供了两个输出通道和一个输入通道,可以满足手机和硬件外设的双向通信的要求。

图为iphone的耳机接口定义,跟我们的普通耳机接口不同,但是信号的种类是一样的(欢迎补充通用的耳机接口定义)。
据此,有了4个信号线(包括了一个参考地)。
首先,从硬件上应该怎样去分配这些信号,以来满足我们通信的需要呢?

网友:
支持!耳机接口比蓝牙和wlan更实用!

网友:
手机耳机接口标准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手机耳机接口标准有两个,一个是OMTP的标准,一个是CTIA的标准。一般来讲,国际厂商大部分使用的是CTIA标准,如美国、香港和其他国际市场的iPhone
耳机,而国内的行货产品则需要支持OMTP标准。这里简单介绍:
①、国际标准(CTIA)的3.5毫米接口:插针接法是左声道-右声道-地线-麦克风。也是目前市场上最流行、使用量最大的接法。国际标准(CTIA)耳机适用手机范围:苹果(全系列)、小米(全系列)、魅族(全系列)、索尼(全系列)、LG(全系列)、HTC官方产品、三星(咨询客服)、摩托罗拉部分机型(ME865)、联想W101、诺基亚Lumia和WP7系列、华为(C8812/U9200)、亿通T900等
②、国家标准(OMTP)的3.5毫米接口:插针接法是左声道-右声道-麦克风-地线。
       既然CTIA与OMTP这两种标准接口的设计方式并不相同,交叉使用肯定就会出现问题了。如果把国际标准(CTIA)的耳机接到这个非国际标准(OMTP)的接口上,就会出现只有背景声,按住麦克风上的通话键才正常出现人声的现象。

上述内容转自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view/f68a42691ed9ad51f01df2c9.html

网友:
我想,像楼主所说的,我想四线耳机的左右声道输出可看成是两个输出口,应该是不俱备输入功能的,而MIC输入可看作是一个输入口,同样是不具有输出的功能,如果要使得手机和通过耳机接口与单片机通信,则需要明白手机里驱动麦克风输入和音频输入部分的原理,然后定出个通信协议

网友:
4F说的对的,现在耳机分2个标准。
当然还有日本还有4级耳机的标准。

网友:
耳机接口也分两种的 记得好像看过

网友:
万用表量量不可以么  ?

网友:
耳机取电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可以通过app设定两种不同的频率声音作为0和1,

网友:
这下明了了,还以为有多种定义呢,nokia的耳机居然有两种,怎么想的

网友:
以前大一时做功放的时候弄过。

网友:
那非通话耳机又分成几类

网友:
非通话耳机

只有一种了,左声道-右声道-地,国产很多的

网友:
看帖回复是美德,顶~~~~~~

网友:
我那边现在正好在做一些耳机和声音的东西,如果要通信,我觉得难点有两个,第一是用一个声道阻抗匹配来提供电源,由于各类手机耳机插口不同,很难做到统一的阻抗匹配.第二是通信速率最高能做到多少,如果按照声音信号上限20kHz来说,应该是比较可观的,但是不知道具体能到多少,也不清楚现在有没有其他可以参考的资料.

上一篇帖子18楼提到了FSM调制,我觉得是不是打错了应该是FSK..如果用PSK应该可以多用很多相位,比如8PSK,通信速率应该可以更高

网友A(2013-12-22):
怎么使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