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看看这个电路是恒流源电路吗?

楼主:
这个电路输入电压是24~240V,文献中说的是这个电路中由Q1 R1 D2 D4 D5 D1构成了恒流源电路,请问这个VOUT不随着输入电压而变吗?这个恒流源是怎么工作的?谢谢!

网友:
是典型的恒流源电路。D2、D4、D5的结压降将Q1基极至R1下端的电压差钳位,而Q1的发射结结压降恒定为0.7V,故而R1上的压降是恒定值,于是流过R1的电流就是恒定值,约为1.4mA。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那请问R2的参数怎么选择?稳压管D1和D3的作用是什么呢?参数怎么选呢?

网友:
R2的参数是根据D1来的  这个要看D1的数据手册了

网友:
如果将R2与D6的接点看作参考点,那么负载就是接在Q1的集电极了,因此是一恒流源。

R2是给Q1提供偏流的。确定它的方法有个原则:
1、R2是最大值。在最低VIN时,能够给Q1提供足够的基极电流
2、R2的最小值。在最高输入电压(VIN)时,不至于烧坏D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答,那请问R2的参数怎么选择?稳压管D1和D3的作用是什么呢?参数怎么选呢?

R2提供Q1的基极电流以及D2、D4、D5和D1的工作电流,因为该恒流源的输出电流不大,故Q1的基极电流可以忽略,只考虑D2、D4、D5和D1的工作电流,取1-10mA即可,图中主要工作于24V电源下,所以R2的取值是可以的。
D1在此是考虑到电源电压比较高时用于保护Q1,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D3用于防止输出电压过高,用于保护负载,是否必要要看负载的特性。
总之,这个恒流源电路的设计是否合理,必须考虑负载类型和电源电压的范围。

网友:
R1下端的那个点的电压未知,怎么确定R2的电流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上别忘了这个是电流源电路,R1下端的电流是已知的,我在2楼已讲过。

网友:
怎么是恒流源呢

流过负载的电流不是固定的,只不过固定了R1流过的电流,如果负载重的话,大部分电流由三个二极管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