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心得】TI的频谱分析仪-使用心得

楼主:
这里先讲下我测试的输入信号:
1.433MHz的数据传输模块的发射信号;
2.315MHz的信号数据传输模块的发射信号;
首先我测试的是433MHz的模块,打开RF Settings 标签。将EasyRF 按钮弹开,选择频端在389MHz-463MHz,模式为扫频模式,从389.5MHz扫到460.5MHz;选择连续扫描模式。点击开始按钮。如下图所示:

这时我们看到430MHz-440MHz之间有检测到信号,在将扫描的设置值修改为430MHz-440MHz;点击开始按钮。如下图所示:

这时我们看到432MHz-436MHz之间有检测到信号,在将扫描的设置值修改为432MHz-436MHz;点击开始按钮。如下图所示:

这时,可以测到我433MHz的信号的中心频点在433.85MHz左右。
上面使用的连续扫描的方式测到信号的频谱,这时我们采用中心频点加频偏的方式。如下图所示,中心频点设为433MHz、频偏设为3MHz。点击开始扫描按钮。

这时也可以测到信号的中心频点和信号强度的信息。
同样的方式,我们在测试315MHz的时候,先选择频段:300MHz-348MHz,设置扫描的开始频点300MHz、结束频点340MHz。选择连续扫描模式。点击开始按钮。如下图所示:

按433MHz同样的方式,测到最后信号的中心频点在315MHz附近,如下图所示:

用中心频点家频偏的扫描方式,如下图所示。

在频谱仪工作在采集模式的时候,其硬件工作状态如下图所示:

注意下:在连续出发的模式下:以上图中的红线,是实时的测试数据,绿线是红线检测到的最高值。
              在单次出发的模式下:没有红线,绿线就代表测到的数据。

本来也不知道TRACE和MAKERS两个标签栏干嘛的,摸索了下,发现他们是用来测试信号的dB值的,如下图所示:

右边下边的旋钮是控制测试线调动的,在测试线的上方会显示,当前测试信号的dB值,用起来也比较方便,这些线的使能是在TRACES标签中进行控制。如下图所示

不过这里也发现了个问题,当我测试完后,这些线不需要使用,我将各个TRACE都关闭的时候,软件出现了bug,如下图所示:

总结:TI的这款精简版的频谱分析仪,我觉得是基础功能OK,扩展功能需要更强大点!
它能测试的频段有限制,我觉得是CC430本身的限制,它自身就只支持那3个频段。
他的功能也非常的有限,希望TI在后续的时候可以在这个软件的基础上再开发些功能。我看到一个带宽的设置(如下图所示),不知道是不是数据的带宽的设置,如果以后能加数据的解析的功能的话,这个分析仪就真的买赚了哈!

具体的硬件测试的器件,明天再拍照上传吧!

网友:
请问撸主, 这类简易的频谱仪能不能测量2.4g?

个人书库,持续更新中。

网友:
很详细,期待分享更多!

网友:
2.4G频率好像不行,下图的Range 好像只有3个选项。

网友:
看似不错

2.4G肯定不行了,只有3个频段。不知道楼主使用起来感觉咋样。

网友:
那么快就用上了,真神速。我的手表还没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能,只能测RF SETTINGS中的那三个频段,在那三个频段外的也不可以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就是这样,包括1G以下,也不是所有的都可以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频段太少了,但是够我现在用就OK了!毕竟就这个价格,你不能指望它太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要着急,很快就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 那ti网站上有没有zigbee的分析仪出售? 也是简易的频谱分析, 专业设备买不起.

个人书库,持续更新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是想分析数据的话,那可以用TI的USB Dongle
如果想调天线这块的话,这个设备可能也不太适合你,因为如果你用的通道频率是2.4G的话,它是检测不到那里的。如果你用的通道频率是900多M的话,这个你可以买回来用用。

网友:
这个不错,期待楼主更多心得~~~~~~~~~~~~~~~~~~~~~~~~~~~~~~~~~~~~~~~~~~~~~~~~~~~~~~~~~~~~~~~~~~~~~~~~~~~~~~~~~~~~~~~~~~~~~~~~~~~~~~~~~~~~~~~~~~~~~~~~~~~~~~~~~~~~~~~~~~~~~~~~~~~~~~~~~~~~~~~~~~~~~~~~~~~~~~~~~~~~~~~~~~~~~~~~~~~~~~~~~~~~~~~~~~~~~~~~~~~~~~~~~~~~~~~~~~~~~~~~~~~~~~~~~~~~~~~~~~~~~~~~~~~~~~~~~~~~~~~~~~~~~~~~~~~~~~~~~~~~~~~~~~~~~~~~~~~~~~~~~~~~~~~~~~~~~~~~~~~~~~~~~~~~~~~~~~~~~~~~~~~~~~~~~~~~~~~~~~~~~~~~~~~~~~~~~~~~~~~~~~~~~~~~~~~~~~~~~~~~~~~~~~~~~~~

网友:
,希望usb dongle不要超出我预算

个人书库,持续更新中。

网友:
楼主,为何你的图片两个频段的噪声底不一样?两个频率段靠的很近呀
还有这个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413249
相差更大了,能说说原因么?设置问题?

网友:
很值得入手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看了下可能是设置问题,那个帖子里的RefLvl为-70dB,我这里设置的为-35dB。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了下可能是设置问题,那个帖子里的RefLvl为-70dB,我这里设置的为-35dB。
参考电平?照理说也不应该影响或者影响多大呀?
有时间验证一下呀

网友:
回复 网友F: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
如果还是高,放进金属盒子例如奶粉桶之类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