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MAX的基准电压问题

楼主(2013-09-09):
【紧急求助】MAX的基准电压问题
如果我要是测量0~10V的电压,基准电压需要接10V吗?还是只需要将控制字里的量程改到0~10V,紧急求助啊,谢谢
测量

网友A:
基准电压问题
输入电压分压后再输入,另外一般输出电压最大值肯定比电源电压要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