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 8962 以太网的100兆 模式应该如何配置?

楼主:
手册上写的
IEEE 802.3标准指定了一个寄存器集合,
用来控制和集中PHY的状态。 这些寄存器被共同称为MII管理寄存器,在IEEE 802.3规范的22.2.4节中对它们进行了详细描述。
表 17-2 在 427页也列出了这些 MII管理寄存器。
所有给出的地址都是绝对的,并可直接写入
MACMCTL寄存器的REGADR域。

驱动库函数有EthernetPHYWrite()

是否可用

EthernetPHYWrite(ETH_BASE,0x00002000,0x00002000); 来配置?

hw_ethernet.h中有定义
#define PHY_MR0                 0x00000000  // Ethernet PHY Management Register 0 - Control

#define PHY_MR0_SPEEDSL         0x00002000  // Speed Select.
但这里如果是绝对地址,难道是通过

hwreg(PHY_MR0 +PHY_MR0_SPEEDSL   ) = uldata  来写入该寄存器?

群星驱动库函数里EthernetPHYWrite() 中一开始就检查参数  ASSERT(ulBase == ETH_BASE);

似乎也不正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