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求助

楼主:
请问一下,f2812的板子和ccs3.1连接上后,点击运行,ccs里面的disassembly中可以看到程序在向下运行,但是相应的F2812板子输出显示却没有反映,为什么啊?
用ccs连上开发板,再单独接出显示电路,显示电路就能正常显示
是板子出问题了么?

网友:
连到开发板上调试的时候,点了运行,再点停止后不仅disassembly框里的位置变动,而且还会自动弹出运行的程序,但是接入电路后就不会弹出程序框,只能看到disassembly框里的位置变了
有没有高手可以帮我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自动弹出运行的程序,但是接入电路后就不会弹出程序框……

弹出的对话框是什么?能取个图吗?

没有用过V3版的CCS,不知道是不是CCS本来就“动弹出运行的程序”,现在CCSV5相当好用,楼主可以考虑是否更换。

网友:
连接后会自动弹出disassembly,在实验电路里也顺利下载了程序,运行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连接是是开发板的时候,停住运行后是第一个图,disassembly里面会向下移动一些,还会自动弹出程序,而且运行的时候相连的显示模块可以显示相应的运行时间等参数;
    连接的是实验电路时,停止运行后,是第二图这样的,基本没反应,只是disassembly里面会向下移动一些,主要是运行的时候相连的显示模块就没任何反应;
    CCS里面设置的是可以弹出程序的,第三个图。
主要问题就是显示电路没反应,就和程序没动一样,好郁闷
拜托帮帮忙,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