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给推荐个这样的BOOST电路吗

楼主:
求推荐这样一个BOOST电路。(不能外加电源)输入电压范围是17~170V,输出28V。由于这个范围太大,想进行两级变换,前级BOOST升压,将17~34V升到34V,后级将34~170降为28V。前端设计一个BOOST电路,当输入为17~34V时通过BOOST进行升压;当输入为34~170V时BOOST只作滤波器使用。

网友:
CS52843 这个片子
2级都是这个片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不明白你的意思。。。CS52843是MOSFET驱动芯片呀~怎么用来实现当输入为17~34V时通过BOOST进行升压;当输入为34~170V时BOOST只作滤波器使用的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2级拓扑 的PWM控制用这个片子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不明白你的意思。。。LM3488是MOSFET驱动芯片呀~怎么用来实现当输入为17~34V时通过BOOST进行升压;当输入为34~170V时BOOST只作滤波器使用的呢?可以说的明白些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怎么用来实现当输入为17~34V时通过BOOST进行升压;当输入为34~170V时BOOST只作滤波器使用的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记的是,输入电压变高了,BOOST的占空比越来越小,那到了34时,那第一级的BOOST是不是自己关闭掉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到了34V,这个驱动芯片已经被烧掉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供电肯定是另外想办法的!

网友:
我是路过的, 来打打酱油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