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按键控制蜂鸣器,怎么蜂鸣器就是没反应?

楼主:
LED灯反应了,蜂鸣器没反应.蜂鸣器只在第一次按下去时候反应,再按下去没反应.LED灯在任何时候按下去都有反应.
module beep(clk_in,rst_in,beep,key,led);

input clk_in;
input rst_in;
input [2:0] key;
output beep;
output [2:0] led;

reg beep;
reg [2:0] led;
reg [15:0] timer0_cnt;
reg [15:0] beep_reg;

//蜂鸣器频率发生电路
always@(posedge clk_in or negedge rst_in)
begin
        if(!rst_in)
                timer0_cnt <= 16'd0;
        else if((timer0_cnt == beep_reg)&(!(beep_reg == 16'hffff)))
                begin
                        timer0_cnt <= 16'd0;
                        beep<=~beep;
                end
        else if(beep_reg == 16'hffff)
                beep = 1'b1;
        else
                timer0_cnt<=beep_reg+1'b1;
end

//按键判断
always@(key)
        begin
                led = key;
                case(key)
3'b110:beep_reg = 16'h00ff;
3'b101:beep_reg = 16'h03ff;
3'b011:beep_reg = 16'h1fff;
                        default:beep_reg = 16'hffff;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蜂鸣器在响,只是声音很小。这一块电路有点问题。

网友:
begin和end是什么用法,还没使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道就是缺了个8550.

网友:
先说说你的硬件电路。

网友:
首先注意上面的红色有+号的纸,要撕掉,声音会大。
其次这块省了驱动电路,搞了个限流电阻直接驱了。
只为印证功能,电路不完善,切勿照搬!

这是有源蜂鸣器,改变脉宽按理只能引起幅度的变化,建议试一下几个明显有差别的频率先。然后定义寄存器,用key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给电平声音 挺大的,但是调整脉宽反而不行.

网友:
我试过在某一个频段声音还行
但是过了这个频段和不到都不行,直流也响

网友:
光有程序啊